[请教]A-B程序中COP拷贝文件指令的疑问

楼主(2007-06-04):
对AB的PLC不熟,新接了个PLC-5的改造工程,其中#N[N18:326]:[N18:300]表示什么意思?望熟悉AB程序的朋友给予解答,致谢!

楼主:
如果只有一个#N18:326,我明白什么意思,但加上后面的就不理解了。手头没有说明书,查软件中COP指令帮助也没有找到。

网友A:
是不是还少了一组括号?
#N[[N18:326]:[N18:300]]
否则就没办法理解了。

楼主:
没有,这是我从现场PLC-5上下载的程序,没有变动,直接抓屏的。 程序一直在现场用着。程序中还有下面的用法:
上午从网上下了一个AB的指令说明书,查找COP指令也没有相关说明。 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忙,致谢!

楼主:
猜想是类似指针变址的功能。
#N[N18:326]:[N18:300]
其中[N18:326]相当于一个变量,[N18:300]相当于一个变量
如果N18:326中的值为20 ;N18:300中的值为50
 #N[N18:326]:[N18:300]即为N20:50
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经确认,的确是指针变址的功能

网友B:
[]里的为间接地址,意为将括号里地址的数值应用为该地址的element或者bit. #代表索引寻址,多是在出现length的指令里.表示一次对多个地址进行指令操作. 楼主的指令里.如果N18:326=20,N18:300=25.则是将N20:25拷入目标地址N18:0里面,长度为90.

网友C:
这种间接寻址方式比STEP7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D(2007-07-17):
却不知道,在rslogix里面怎么用变址寻址

网友E:
hdzjing:说的对  间接寻址 []里N是整数文件 里面堆放的数字就是
  地址

网友F:
变址寻址

网友G(2007-11-29):
Index,我不太知道这个在国内的翻译叫法;

它的含义:

如果N18:326=20,N18:300=25.则是将N20:25拷入目标地址N18:0里面,且占位长度为9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