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SmartPro GateWay Mointor问题

楼主(2007-06-04):
我厂有一套HollySys SmartPro V3.0.3系统,启动FacView监控程序时,经常出现提示信息:SmartPro GateWay Monitor:no parameter!信息对话框,接着就是控制站离线,流程图上显示#COM,不知道哪位大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小弟很急!

网友A:
你看下下位软件上有没有显示正常,如果正常,可能上层facview软件有问题,重装下软件或者电脑系统是否出问题,重装系统应可解决,你试下。

网友B(2007-09-20):
1.检查通讯,看操作员站和主控器的通讯是否正常
2.检查主控器中是否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