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抗干扰以及解决远距离通讯问题

楼主(2007-06-04):
现在在485通讯问题上遇到一些麻烦,烦请各位高手给与帮助。
现在做PC机与PLC之间的通讯,通讯采用RS485通讯,通讯协议为Modbus协议,通讯距离300m。RS485总线挂接4个节点,其中3个节点通讯正常,一个节点通讯不正常,出现信号时有时无,刚开始短距离内通讯时有时无,通过抗干扰措施,现在能达到通讯距离100m左右,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单独接PC机应用正常,但与其余节点应用一起便出现没有信号,其差模电压为-6V以上,问题十分棘手,请各位高手给与帮助。
我选用rs485中继,实验室应用正常,但现场出现不能通讯的问题,请各位高手给与帮助,并推荐款合理的RS485中继。

网友A: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513.htm

网友B:
加个120欧的电阻

楼主:
120欧匹配电阻已加上,但没有啥效果。

网友C:
您是在PC上面通过转换器接的485 还是?
“我选用rs485中继,实验室应用正常,但现场出现不能通讯的问题”  。。 您实验室的接线以及设备和现场的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