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松下驱动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7-06-04):
我想用松下伺服驱动器的CCW与CW限位引脚作工作台限位用,但是在设置参数pr04“驱动禁止输入无效”时,由默认的“1”变为“0”时,给出报警38。我把ccw与cw引脚直接连到com-上面再设置参数,还是出现报警38。请教,如何修改pr04参数啊???

网友A:
查清楚“报警38”的意义是什么?“CCW与CW限位引脚”的有效电平是什么?与“参数pr04”的关系如何?

网友B:
38号报警说明双向限位,但也可能你的伺服线路有问题,最好查一下。

网友C:
我只是将参数pr04,从“1”改为“0”,一修改马上就出现错误了。说明书上对此参数也没有特别说明。真是愁死了。

网友A:
确认“ccw与cw引脚”与之有关吗?悬空不行,直接连到com-上面(等同于接地吗?)也不行,那就试试接高电平,或者上拉接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