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问题求助!(STEP7自学中)

楼主(2007-06-04):
请问,在STEP7里用LAD编程,写完第一行后,用OPEN BRANC开个分支后,COIL输出线圈按钮是灰色的,在分支里加不进输出线圈,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非要开个新的网段吗?

网友A:
不同PLC有不同的规则。
STEP7 不支持一个梯形有两个输出。但是有的PLC支持

楼主:
杜工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
  但是我还是不大明白,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在STEP7里,只要是有一个新的硬输出,就要开个新的网段,能这样理解吗?
  内部继电器的输出在不在此列?

还想麻烦一下,我创建DB块的时候,将DB块关联到FB块的对话框"NEW DATA BLOCKA"无法弹出来,DB块也就无法关联到FB块上,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B:
建议你贴图说明: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有两个输出呀!!

网友D:
那个分支再往下拉拉看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可以有好几个输出的,我做过

网友F:
在添加分支后,您需要选择分支,方能添加器件。

网友G:
本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根据您的贴图,您必须使用多个网络来实现。

网友D:
根据您的贴图,您必须使用多个网络来实现。
这是编程软件在用lad编程时决定的,但用stl编程时,可以有多个输入输出,如
ld i0.0
= q0.0
= q0.1
ld i0.1
= q0.2
= q0.3
ld i0.2
= q0.4
= q0.5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帮助,看来同一网段是不能同时有两个单独的分支输出了,受教了,谢谢各位.
三人行,必有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