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如何选型?

楼主(2007-06-04):
各位高手,小弟现在在一个检漏设备中,遇到
一个问题
就是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的问题,0.1%精度的压力变送器,量程0-0.3mpa
和0.1%精度的差压变送器,测量范围在1kpa,
如此比较的话,那个测量的更灵敏?
是不是可以说,差压精度本身就高?那么他们各自运用领域有什么不同呢?
还有,差压变送器应用中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帅克仪器029-85398206得分析
这样说,差压产品灵敏度更高一些,对么?
因为我是检测产品是否泄漏,我可以使用经过各种检测定不
泄漏的产品作为标准压力参考源,不知道这样使用可以么?

网友A:
可加我,在QQ交流.QQ为635546685

楼主:
是气体检漏,参考源和被检的罐体,靠的很近,采用差压也是为了消除温度等的影响。温度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是一样的把?

网友B:
表的精度与量程有关,你说哪个准?

楼主:
呵呵,谢谢
这样说,当然是差压的准了
那么,差压的变送器,在使用上除了上面说的注意温度,标准源外,还需注意些什么呢?
我的标准罐就在检测的头的附近,两个罐体之间有一个阀体控制通断,在充气时,
阀体打开,两个罐一起充气,冲完气体,经过4s稳压后,关断阀体,
检测差压变送器的输出信号,再经过20秒,检测变送器的信号大小,根据设定的允许泄漏量,判断被检体的泄漏与否。
如此使用,可以么?还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现在,我准备使用瑞士瑞恩的spd2000
有使用过的么,请指教一下阿?
可以使用在0.5mpa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