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HITECH上载问题???

楼主(2007-06-04):
本人刚接触HITECH!请问
1.HITECH可以设上载密码吗?
2.如果设了,没有密码能上载程序吗?
3.如果不能上载,可以两机对拷吗??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A:
1711及3261系列HITECH 人机界面不需要上载密码就可以将程序上载出来。
6000系列HITECH 可以设置上载密码,如果忘记密码,不能上载程序。
所有HITECH人机界面都可以两个屏对COPY,6000系列两个屏对COPY也需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