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伺服控制的讨论

楼主(2007-06-04):
(无正文)

楼主:
图中伺服是MR-J2S-70A,CNC是发格8035的. 问题:1.图2中Z轴是位置控制,26,29是什么呢?是CNC给伺服的正负脉冲输 入? 2.那图1X,Y轴是什么控制呢?它的端子号和伺服说明书怎么也对不起号来. 在实际中X,Y是工作台的X,Y轴,Z轴是控制分度盘的旋转. 请三菱伺服的朋友回答

楼主:
这是伺服的端子说明.

网友A:
我不太了解三菱伺服,根据手头的资料判断一下。
1、没有看到26,29这个引脚,所以无法判断,建议你看看实物的接线。
2、X、Y轴中6,13为转矩限制中的反馈信号,其控制信息应该来源于总线,也就是R、S接口。其控制模式请看参数0。

网友B:
Z轴伺服与XY轴伺服不都是MR-J2S-70A吧!XY的编码器接口端子显然与Z不一样,且与表格对不上号!再仔细查查具体型号。
从CNC侧来看,A1/A2/A3的编码器接口是一致的,请明确I/O1接口的30/31,32/33(XY轴不可能复用30/31),34/35是什么类型的接口,从这样的配置看,三个轴的工作模式应该是一样的,估计I/O1接口的上述引脚对可能分别是对伺服的±10V模拟速度给定,而非脉冲串。
建议核对CNC和伺服说明书。

楼主:
三菱的伺服位置控制是用的脉冲控制呀! 斑竹你看看呢

楼主:
这是别人的图纸,是我们买的设备的说明书,我就是拿出来想和大家讨论讨论的.要什么说明书我都可以贴出来大家共同讨论. 不排除图纸有错误的可能. X,Y是控制工作台的前后,左右的运动.我想这应该是位置控制吧?

网友B:
to "心海": 按“小白”所说“X、Y轴中6,13为转矩限制中的反馈信号”也有道理,这样一来也许就可以解释得通I/O1接口30/31引脚的复用原因了,应该更为准确!(抱歉!希望我的错误理解没有误导楼主。)
至于“三菱的伺服位置控制是用的脉冲控制呀!”和“X,Y是控制工作台的前后,左右的运动.我想这应该是位置控制吧?”———是控制XY的位置,但未必一定要使用伺服的位置模式,在欧系CNC中,普遍采用上位闭环+速度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而且看楼主贴的机床图片,估计也有一些年头了,那时的Fagor系统是否会直接采用日系的廉价脉冲接口位置模式很难说,建议仔细查看说明书,并核对实物连线,看看机床的位置控制到底是用什么模式完成的。
另外,再次建议楼主贴图时注意图幅大小,不要超过800*600,至多1024*768。再就是,建议把图中的空白部分切掉,或者只裁下有用的部分,要求多了点,见谅!

楼主:
"在欧系CNC中,普遍采用上位闭环+速度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
请斑竹说具体点,这些不是太懂.

网友B:
所谓“在欧系CNC中,普遍采用上位闭环+速度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就是指机床XYZ各轴的位置闭环由上位CNC完成,CNC输出到伺服的是位置环的调节结果,即±10V模拟速度指令,而伺服驱动只工作于速度方式,楼主上面列出的伺服工作模式,应该仅仅是伺服本身的工作模式,未必是伺服在机床中具体采用的模式。
再次建议:“仔细查看说明书,并核对实物连线,看看机床的位置控制到底是用什么模式完成的。”

楼主:
请问斑竹波恩的联系方法是多少?我想和你交流一下技术上的问题,谢谢!我QQ:260733889 MSN:cuizhaobin@hotmail.com

楼主:
斑竹波恩果然厉害,慧眼识破表象,这台机器伺服正是工作在速度模式的,也应该就是斑竹波恩所说的“在欧系CNC中,普遍采用上位闭环+速度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B:
有问题,可以继续回帖讨论。实在想要我的email,可以从本版首页的版主链接上看到。
另,其实也没什么厉害的,只是经验而已。

网友C(2007-07-23):
; ;非常佩服你伺服控制技术了!

网友D:
我也是刚入门的小辈,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可是缺少实际编程经验,希望前辈慷慨发点实例给我,现工作中要用到,不胜感激!
邮箱:jxbmaf602006@163.com
QQ:695578751

网友B:
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或疑问,可以直接贴出来讨论。

网友E(2008-01-07):
请教波恩板主:三菱的伺服在采用上位闭环+速度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时,发生伺服马达电源线断线,伺服驱动器会报警吗?

网友B:
首先我目前已不是斑竹。
三菱的伺服没这样试过,不过多数伺服是会给出缺相报警的。

网友F:
请教有谁知道三菱交流伺服MR-J2S-100B中用到的IPM模块的型号,先谢了

网友B:
三菱交流伺服MR-J2S-25和40的我们拆解过,里面用的显然是三菱为J2专门定制的PIM,而不是IPM,连直流母线的充电指示LED的限流电阻都做在模块内了,因此个人以为应该无公开型号可寻。

网友F:
谢谢波恩兄指点,看来只能报废了,可惜.

网友B:
业内都把智能功率模块称为IPM,PIM的名称是功率集成模块。
IPM内部集成了IGBT管芯,续流二极管等,以及IGBT的栅极驱动;而PIM内部只集成了IGBT管芯和续流二极管,没有IGBT的栅极驱动,需要额外的IGBT的栅极驱动芯片来完成驱动。以上就是所谓IPM和PIM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