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

楼主(2007-06-04):
请问什么时候用滑动轴承,什么时候用滚动轴承。
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的区别首先表象在结构上,滚动轴承是靠滚动体的转动来支撑转动轴的,因而接触部位是一个点,滚动体越多,接触点九越多;滑动轴承是靠平滑的面来支撑转动轴的,因而接触部位是一个面。其次是运动方式不同,滚动轴承的运动方式是滚动;滑动轴承的运动方式是滑动,因而摩擦形势上也就完全不相同。
滚动轴承分为:
球轴承
滚子轴承
轴向止推轴承
轴向径向组合轴承
单向离合器轴承
滑动轴承分为:
回转支承轴承
轴承座单元
滚动轴承部件及附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