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蜗轮蜗杆转速

楼主(2007-06-04):
请问耐磨铸铁蜗轮蜗杆副的最高转速能达到多少?蜗轮直径为135mm,蜗杆直径大概是25mm,传动比为1:90,蜗杆模数为1.5。蜗轮的转速能达到16rpm吗?谢谢!

网友A:
关键看蜗轮蜗杆副的材料所允许的极限工作速度,单看机械尺寸没有实际意义。建议直接咨询相关厂家。

网友B(2010-05-17):
请问蜗轮安装时头数不同蜗轮需要认方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