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啤酒发酵工艺

楼主(2007-06-04):
十万吨糖化 发酵自动化控制要求:
糖化:冷水箱 热水箱 冰水箱三锅三槽温度控制
温度0-100℃
三个水箱液位显示
发酵:锥罐300m3  18个罐,清面罐100 m3  3个,50m3 2个控制温度 压力 液位
温度:零下3-30℃
压力:0-0.4Mpa
液位:啤酒各罐液位显示,最好重量同时显示

网友A:
青岛崂特啤酒厂的就是我们做的。两个字:控温。

网友B:
典型的过程控制系统,推荐用DCS    PLC主要用于以开关量为主的机器顺控系统,啤酒发酵控制是一个典型的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系统,PLC的编程语言为梯形图,梯形图用于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系统编程和可读性都很难.    DCS以图形化、模块化的可视编程方法,支持在线组态,减少系统的安装、组态和调试时间,工作量为一般PLC系统的1/3;可减少现场调试人员,甚至能让最终用户轻松学会.   商务上谁能搞定此项目,我公司愿以最优惠的硬件价格来和您合作。我公司的集散控制系统DCS软硬件介绍样本下载http://www.autoyx.com/down/index.htm

网友C:
只要3段温度控制就好了,酒精盘管冷却,液位用单法兰液位变送器,顶部压力用压力变送器,温度用热电阻就OK了

网友A:
糖化车间需要控温,实际就是翻炒麦芽糖,啤酒花,(次等啤酒要加糖,提高出酒率,真正好啤酒不能加糖,保证原汁原味,现在没有真正好啤酒了),在翻炒的过程中,主要工作就是控温,不能温度过高,否则就糊了。(黑啤酒就是故意炒糊了,还是炒糊后舍不得倒掉,而故意起的名字,我就不知道了。)炒差不多,就进低温发酵罐,普通街上卖的发酵15天,卖不掉的,就杀菌装瓶。出口的有60天,甚至更长的,不加糖的。大罐安上中下三个温度传感器,发酵温度要保证在零度左右,(这就是为什么你喝的散啤都冰凉,)发酵会释放热量,温度会上升,这时就要控制电磁阀往发酵罐内加冰水,使温度始终保持在0-1度。出来后,不杀酵母菌的,叫生啤,也有叫纯生的。由于有酵母菌的存在,要赶快喝,否则就变酸,往瓶子里装的,要杀死酵母菌。15个大罐轮流发酵,这样才能保证每天都有新鲜啤酒上市。
看发酵罐的小姑娘干的真是个好活,什么时候都有纯生喝,哈哈哈!

网友D:
东西很少,用PLC即可!

网友E:
也可采用调节器来控制温度。推荐AI系列产品。 在糖化系统应用案例。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