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最新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_V40_SP5下载地址

楼主(2007-06-04):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caller=view&nav0=tree&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objid=10805397&treeLang=zh

网友A:
SP4一般就够用了

网友B:
谢谢了!我这里正好需要.

网友C:
SP5增加了Modbus主站功能。

网友D:
不过现在西门子软件下载速度很快,也比较方便
不用到处找
欧姆龙的体积特大,新版本也很难找

网友D:
操作系统要求winxp

没有安装microwin4.0正式版,也能安装microwin4.0 sp4

将下列注册表项导入,即可安装microwin4.0 sp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用notepad新建一个txt文件,写入下列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存为***.reg文件。双击将其导入注册表。
然后去www.s7-200.com上下载一个Microwin4.0SP4的升级包,直接安装
 卸载被中止的STEP 7 Micro/WIN安装
问题:
当安装中止时,如何卸载STEP 7 Micro/WIN?
解答:
安装中止后,请按以下步骤卸载STEP 7 Micro/WIN:
· 点击Start > Run....
· 在命令行中输入regedit,· 点击OK进行确认。

图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 保存当前注册表设置,· 选中“My Computer”并通过File > Export....保存注册表数据。
· 打开目录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 选中目录Uninstall,· 通过Edit > Find....打开查找对话框?.
· 在“Find what:”栏输入STEP 7-Micro/WIN。
· 点击Find Next按钮开始搜索。

图2:查找注册表条目
注册表条目取决于所安装STEP 7 Micro/WIN的版本。为了确保找到正确的注册表条目,检查代码“ DisplayName”。“DisplayName”代码的值必须与所安装的STEP 7 Micro/WIN的版本匹配。
· 对于STEP 7 Micro/WIN V4.0,· 在DisplayName代码中找到值SIMATIC STEP 7-Micro/WIN V4.0.0.81 ?
· 对于STEP 7 Micro/WIN V3.2 SP4,· 在DisplayName代码中找到值SIMATIC STEP 7-Micro/WIN 32 V3.2.4.27
选中含有带正确数值的DisplayName代码所在的文件夹,从注册表目录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中删除它。

图3:删除注册表条目
注意事项:
· 包括所有软件包在内的STEP 7完全卸载的说明,· 可在条目ID: 189025中找到。?
· 对于在一个CAT客户端安装中(仅涉及西门子员工)完全卸载STEP 7,· 请按条目ID: 12649066的说明进行操作(仅用于西门子内部企业网)。
重要事项:
通常情况下,我们对直接修改注册表不做任何的担保,因为这完全是用户自己的责任。建议无论如何先对注册表作个备份,然后再按上面的说明进行操作.

网友E:
好麻烦啊!

我原来用的版本是4.0.1.6的.现在用的版本是4.0.5.08
不过我在安装这个版本时没费什么劲,跟着向导走就行了.

网友D(2007-07-04):
你是直接升级安装
如果你重新安装系统后再安装,就会提示你没有找到原来的安装记录,无法升级安装
不过SP3可以直接安装,因为他主要针对中国 200CN PLC

网友F:
谢 了   先用者  试试

网友G(2007-09-25):
谢谢了!我这里正好需要

网友A:
一般人安装不上,可能。

笔名,若此

网友H(2009-02-23):
谢谢你,我真的很需要它。。

网友I(2012-08-22):
下载地址在哪儿呀,老大

网友J(2014-08-21):
很需要,下载一个,谢谢

网友K(2017-12-21):
谢谢了!我这里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