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AB变频切工频

楼主(2007-06-04):
我有两台55KW的电机,用AB的变频来分别启动。当一台变频启动后1S我将它切到工频,然后等变频器完全停止后再去启动另一电机。请问这样可以吗?在参数上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人说可能回有相位差的问题出现,请问具体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A:
他说的相位可能指你取的电源不是同一端口出来的,相序不一样。
我认为这样是可行的,变频出来以后两台电机应该有个切换。注意把握好时间,DCS 和手动控制都可以实现。
一点愚见而已。

网友B(2008-10-19):
完全可以,注意切换时间和必要的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