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utoCAD格AutoCAD2006式如何转换成PDF格式

楼主(2007-06-04):
请问:AutoCAD格AutoCAD2006式如何转换成PDF格式

楼主:
AutoCAD2006格式如何转换成PDF格式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装一个PDF转换器,利用打印功能

网友C:
下个PDF打印机就行。楼是上说的就是,打印时保存就行了。

网友D:
有个软件是专门和PDF互转的。

网友E:
1 使用PDF打印机打印输出为PDF文件。这种方式不支持PDF文件的逆向转换。
2 装个Adobe Reader的专业版,可以直接进行转换,转换过程中可以选择合并图层后进行转换,或者直接转换,那么您的PDF文件也就带上了图层显示的功能了。

楼主(2008-05-17):
谢谢大家的热心讨论,我一直关注着

楼主:
打印机功能很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F:
CAD打印窗口里面有个虚拟打印机,选择由DWG到PDF,即可生成PDF格式,很好用的,我一直都是这么用。

网友G:
好,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H:
搜PDF工厂,安装后就可以按打印机使用生成PDF 格式文件。

小俊!

网友:
从软件下载网站下载一下PDF编辑软件应该可以转换了吧

网友I:
先装AUTOCAD2006,然后装PDF专业版 ,在AUTOCAD2006里面就有转化为PDF。

或者就用PDF打印机。

或者你下载个转换软件。

都可以的。

网友J:
学习了,现在很多都是PDF格式的文件,真不是到怎么转换那。

网友K:
我来高诉大家

用的是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7.0版,默认安装方式完成后autocad的菜单会多一个pdf转换的菜单(包括office软件也会有),点击即可

网友K:
至于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7.0版软件大家到网上搜会有惊喜的,呵呵

楼主:
动力勇,谢谢你,我马上下载

网友K:
不必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楼主:
"不必客气举手之劳而已"谢谢!

网友L(2014-07-03):
pdf打印机64位http://www.onlinedown.net/soft/573214.htm

网友M(2014-11-12):
网上有转换软件啊。没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