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机控制中的驱动器、控制器是指的一样的吗?

楼主(2007-06-04):
刚刚涉及电机这一领域,想问问各位在电机控制中的驱动器、控制器是指的一样的吗?
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呢?
是不是驱动器只是给电机提供功率,而控制器是接在驱动器之后,提供控制信号?

网友A:
就一般意义而言,电机控制的过程为:控制器<==>驱动器<==>电机,之所以“画”双向箭头,是考虑控制(信号)/驱动(功率)(右向)与反馈(左向)并存。

    大多数驱动器中都包含着与驱动直接相关的控制功能硬件和软件,不过需注意的是,这些控制功能是区别与控制器所执行的系统级控制任务的。

    当然也有在驱动器中集成部分高级控制功能,或者在控制器中集成了驱动的产品结构,当使用这类特殊产品时,上述一般控制过程就可以缩减为:(内涵高级控制的)驱动器<==>电机,或者:控制器(内涵驱动)<==>电机。

楼主:
真的太谢谢波恩了!!
就是刷新了一下,就看到你的回复了,谢谢!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电机的运行必须要有驱动单元,而要电机根据所需要求运行就需要控制单元?

购买电机时是不是驱动器配套购买的?
PC机提供给定信号,经通讯模块到驱动单元,这样是不是可以叫做控制器了?

这些问题对于各位大侠来说白痴了点,呵呵,真的不是很明白,让各位汗颜了~
谢谢!

网友A:
控制电机的运行必须要有驱动单元,普通拖动类电机未必一定要驱动单元。
要电机根据所需要求运行,就需要控制单元,或者具备高级控制能力的驱动器。
购买电机时,可以配套购买驱动器,也可以分开购买,自己配套,具体情况取决于使用要求,操作能力,以及供应商的供货方式。
如果可以经通讯模块连接驱动单元,由PC机提供给定信号,那么PC机在此是可以被叫做控制器。一般而言,需要在PC中添加一块运动控制卡,或者专用现场总线通讯接口卡,PC的串口合并口往往不适于直接作为控制用通讯接口,做做参数配置和调试还差不多。

网友B:
PLC、运动控制卡、专用控制器等都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控制器。
一般一台伺服电机需要配套一台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