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料位计在粉仓料位测量中的应用

楼主(2007-06-04):
超声波料位计在粉仓料位测量中的应用

1、 工艺简介
----随着我国选煤自动化的不断提高,选煤厂对于各类参数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仓位的准确性,要求更加严格。我们知道煤仓中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再加上传统的粉仓加料方式又各种各样,诸如:皮带给料机、刮板机、斗式提升机等。被测介质也各不相同,比重,颗粒度等给测量带来很大困难,超声波料位计在固体颗粒和块状物料的测量中已经被普遍采用,并且得到一定的认可。

2、 超声波料位计原理

----西门子妙声力超声波料位计是利用测量换能器发射和接收到的声波的时间,计算出换能器到物料表面距离的仪表。

1) 针对粉仓:

选用量程大的换能器,提高声波的强度,减小粉尘对它的影响
使用带泡沫面的换能器,可以提高它的发射强度和灵敏度,同时利用震动增强自清洁能力。
2) 利用西门子妙声力的Dolphin软件调整回波算法
3、应用实例

----在某电厂的20个精煤仓料位测量中,由于精煤中含有少量的水分,极容易生成水雾,给测量带来一定困难;另外4个进料口4个出料口也给测量带来一定困难。具体参数:仓高26米,直径15米,通过刮板机把料送入仓内,四个进料口平均分配在筒仓中心线上,换能器的安装必须在距离筒仓中心4-5米处并且尽量使其发波的角度垂直于物料表面。

----仪表的电子单元选用西门子妙声力DPL换能器选用XLS-60型,安装完毕后首先应该利用瞄准器对其发射角度进行调整,使其测量信号达到最佳状态。上电后,把所有参数标定好后(此时响应速度应该调整为1M/S),观察其信号线燥声基本在0-10dB基本没有电噪声的影响,在加料的过程中(料位过半)回波强度0:1甚至有时收不到回波。当时进行分析排除各种原因,最后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仓的直径太大,而且里面情况也比较复杂,这就给测量带来一定的困难。在回波处理算法的过程中用的是ALF也就是取首波和最大回波的平均值。由于仓内形状过于复杂决定更改其算法,摒弃常用的ALF算法而采用A(取最大回波)结果经过几分钟的观察,回波强度变为0-29,属于良好,拿激光测距仪标定后的结果与仪表显示误差在0.1左右,也就是说测量值能够较好的反映料仓内的实际料位。经过2个月的观察,运行一直非常稳定,这就说明精煤仓料位完全可以利用西门子妙声力系列产品来测量。

4、总结

----以上成功的应用实例,说明西门子妙声力系列超声波料位计在测量煤仓、矿石等还是卓有成效的,只要选用正确的换能器,变送器,以及正确的安装位置就可以解决粉仓测量的问题。所以在许多行业中选用西门子妙声力系列超声波料位计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北京欣声力科技有限公司 王江涛

网友A:
首先
西门子妙声力一直拿所谓的声智能技术说事,自称可以自行消除干扰,其实作过技术服务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技术专利不过是一种算法,各家不同而已,一种算法本身就应该针对相应的干扰情况,如果宣称可以自动屏蔽干扰,而刻意误导消费者,那就有人品的问题了,诚如此文所说西门子的服务人员通过服务代码进入专业服务菜单更改了算法之后才实现了测量!
试问此时您的声智能技术哪去了?
更何况这仅是较一般的料位测量。
难道你要让你所有的客户先钻研您的算法吗?
其实这里潜在的事实就是:
由于妙声力的这款产品不能显示现场回波曲线,不能实时图形化的用波型曲线的方式展现现场的干扰,所以就只能通过干涩的数学运算和专业的服务人员的殚心竭智来实现测量

其次
如果摒弃常用的ALF算法而采用A(取最大回波),如果发生多重回波现象该怎么摒除?

再次,
xls-60的外壳采用什么材质?ip等级是多少?
接缝处的密封采用的是什么?
正如西门子该宣传文所述:
该舱内有水汽
我敢断言如果舱内水汽不轻的话
该仪表运行1-2年后(即质保期过后)既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一楼:
 首先,如果您用过Dolphin软件就不会有关于回波和算法的疑问了;其次如果你用过西门子的产品就不会这么说了,;再次如果你是某些公司的枪手,那我们只有在产品的质量上见真知了;最后,如果有您所说的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人都要使用呢?

网友B:
灰灰被人驳了……

灰灰应该是从技术角度讨论的,他卖的东西和妙声力应该没有冲突的。

网友C:
灰灰说的好像更有道理一些,
楼主的回复太无力了,缺乏逻辑性,

网友A:
to capsray:
“那我们只有在产品的质量上见真知了”
欢迎欢迎,不说这句话也就算了,说了这句话听着还真气人,
上海白龙港污水厂b7标的西门子液位计使用2年后的锈蚀情况和现状阁下能不能拿出来真知一下?
我不是刻意攻击西门子,而是压根瞧不上西门子仪表
自从有一个项目发现西门子某代理用ip67的流量计涂防水胶当ip68使之后,再加上自己也在丹佛斯呆过,就始终很鄙视西门子仪表了。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人都要使用呢?”
西门子仪表在世界上的市场占有率是多少?
不说世界,就说在你老家——欧洲
有5%吗?
可能在德国会更少。
越是自己人会知道底细。

网友B:
灰灰不要激动么

应该说秒声力是个好东西,但是不是万能的。

你在丹佛斯待过,那么一问就能问出大名了。霍霍。

网友D:
有意思。

“西门子妙声力一直拿所谓的声智能技术说事,自称可以自行消除干扰,其实作过技术服务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技术专利不过是一种算法,各家不同而已,一种算法本身就应该针对相应的干扰情况,如果宣称可以自动屏蔽干扰,而刻意误导消费者,那就有人品的问题了,诚如此文所说西门子的服务人员通过服务代码进入专业服务菜单更改了算法之后才实现了测量” --- 这段话我还不是很理解 认真理解以后再发表看法。

目前的想法是:各品牌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过分鼓吹是不恰当的;西门子-妙声力的东西从销售的量上看也是说明起码超声波他们还是站的住脚的。我个人接触到的 VEGA质量要好于妙声力的,但仅仅是我接触的,无论量再多 实例再多 都无法代表科学的结论。

网友E:
哈哈。吵架了。
其实做技术的人要看明白了,各种测量技术都有其工艺条件的局限性,厂家鼓吹的各种先进功能只是改善其局限性。建议各位选型时要考虑选择从测量原理就是可靠的,而不要只看广告。

网友F:
还是西门子的系统好于他的仪表!

网友G:
不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H(2007-07-31):
To:烧成灰的毛
我感觉你对西门子相关产品并不真正了解,就提出这么多看法。不排出你是其他厂家的“托”,或者就是竞争对手。这里仅从技术角度,做一些个人力所能及的看法。

“试问此时您的声智能技术哪去了?
更何况这仅是较一般的料位测量。
难道你要让你所有的客户先钻研您的算法吗?
其实这里潜在的事实就是:
由于妙声力的这款产品不能显示现场回波曲线,不能实时图形化的用波型曲线的方式展现现场的干扰,所以就只能通过干涩的数学运算和专业的服务人员的殚心竭智来实现测量”

对于以上问题的看法是:西门子物位仪表从来就没有要求用户钻研算法,用户根本不需要做研究任何算法。所有物位仪表均具有现场回波曲线,用户只需要查看回波图形曲线,就知道信号强度或者干扰在哪里。这款仪表还是要通过软件查看回波曲线,现在西门子的LR250/LR260等仪表,可以直接从表头上显示回波曲线,更直观更方便。

“其次
如果摒弃常用的ALF算法而采用A(取最大回波),如果发生多重回波现象该怎么摒除?”

对以上问题的看法是:如果发生多重回波干扰,可能是安装位置不妥或者罐内就有众多横梁等干扰物造成。西门子物位仪表(非接触式)可以通过“自学习”功能摒除,或者通过TVT曲线(包络线)将干扰波摒除等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算法也可以解决。不知道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多重回波干扰问题

“再次,
xls-60的外壳采用什么材质?ip等级是多少?接缝处的密封采用的是什么?正如西门子该宣传文所述:该舱内有水汽,我敢断言如果舱内水汽不轻的话该仪表运行1-2年后(即质保期过后)既不能正常使用”

对以上问题的看法:首先不了解西门子的型号,应该是XLT-60的传感器。外壳材质是:铝,不锈钢,聚酯和硅橡胶。IP等级可以达到IP68.你的断言没有道理,我想不应该有个人偏见。

“ 欢迎欢迎,不说这句话也就算了,说了这句话听着还真气人,
上海白龙港污水厂b7标的西门子液位计使用2年后的锈蚀情况和现状阁下能不能拿出来真知一下?
我不是刻意攻击西门子,而是压根瞧不上西门子仪表
自从有一个项目发现西门子某代理用ip67的流量计涂防水胶当ip68使之后,再加上自己也在丹佛斯呆过,就始终很鄙视西门子仪表了。”

对以上问题的看法:遇到腐蚀的问题,可能是选型错误,并不代表西门子质量有问题,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非常了解。然后就是不能因为一个代理商的个人行为而瞧不上西门子仪表(流量计涂防水胶当IP68,或许是欺诈行为),这明显是你个人偏激行为。在丹佛斯呆过,就代表了解西门子吗?我看未必

“西门子仪表在世界上的市场占有率是多少?不说世界,就说在你老家——欧洲有5%吗?可能在德国会更少。
越是自己人会知道底细。”

对以上问题的看法是:我不做销售,所以对具体的数字不了解。我想说,市场占有率高就是第一吗?中文是全球占有率最多的,全球通用吗?或许比喻不恰当,只是想说,你的这些数据比较没有道理。那个5%更是没有道理。我可以说5年前,国内很多人不知道西门子除了系统还有仪表,今天,我可以告诉你,国内很多人已经在使用了

网友H:
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经常来这里的。有些技术探讨不能及时交流。我倒有个建议.如果你对西门子仪表的技术有疑问,或者产品性能需要任何了解,可以拨打西门子(中国)中国有限公司自动化与驱动集团客户支持热线进行咨询:4008104288
我想你会得到满意答复的。

网友A:
下沙应该是毕业不到两年的孩子吧?

行文已经很激动了。

回答更是不入流了,关键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吧!

一、
“由于妙声力的这款产品不能显示现场回波曲线,不能实时图形化的用波型曲线的方式展现现场的干扰”

用户根本不需要做研究任何算法。所有物位仪表均具有现场回波曲线,用户只需要查看回波图形曲线,就知道信号强度或者干扰在哪里。这款仪表还是要通过软件查看回波曲线,现在西门子的LR250/LR260等仪表,可以直接从表头上显示回波曲线,更直观更方便。

我说的是“这款”,你说的是“所有”,别的不说,就拿白龙港的那几台而言就没有回波曲线吧,年轻人说话要托下巴的,否则鼻子会变长的;西门子“现在”可以直接从表头上显示回波曲线很值得骄傲吗?
帮帮忙好伐!已经落后10好几年了好伐?!!

再次,
xls-60的外壳采用什么材质?ip等级是多少?接缝处的密封采用的是什么?
我并不是认为西门子这次会拿ip67去冒充68
我恰恰就是等你们自己来回答材质问题
铝,不锈钢,聚酯和硅橡胶
不锈钢是304的吧?
非金属材质选用是聚酯和硅橡胶?

目前世界上一流品牌,金属多数是316,非金属多数是pvdf,ptfe吧?
本来就不是一个篮子里的品牌,也只有在中国会打在一起,所以我说在欧洲西门子仪表的市场占有率没有5%,你拿汉语来做比较,简直太好了,请问汉语在亚洲的占有率多少?西门子仪表在欧洲占有率多少?
我的断言当然有道理,道理就是上海白龙港污水厂
我上两个星期刚去了一趟b7标,除了原来坏的,转了一圈下来,不到5分钟又坏了一台,这就我断言的依据

然后就是不能因为一个代理商的个人行为而瞧不上西门子仪表(流量计涂防水胶当IP68,或许是欺诈行为),这明显是你个人偏激行为。
这家代理商是你们在上海地区的一级代理,也算是赫赫有名,这就是你所谓的个人行为?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我想这算不上偏激想法吧?
反过来,我倒要问你,你的哪个偏激的小脑控制了你的大脑认为我偏激呢?
还有如果你不知道丹佛斯,可以问问你领导,你们西门子流量计的老东家是谁?!

我可以说5年前,国内很多人不知道西门子除了系统还有仪表,今天,我可以告诉你,国内很多人已经在使用了
是啊,西门子仪表的历史也就四五年,
唉,真是拼拼凑凑的四五年啊,
也不容易原来一个没生产过仪表的厂家,强迫一群学自控出身的小朋友去搞仪表......
所以老鬼子的国家没一个敢用,又是中国人给鬼子们当了回试验品

网友I:
辩论比较激烈,狂顶!!!!!!!!!!!!!!!!!!!!!

网友J:
    西门子就是间屋子,屋子里的孩子有西门子自己养的,也有抱来的。比如超声波,雷达吧,是加拿大秒胜利,电磁、超声波、质量流量计吧,有西门子自己的,也有你(烧成灰的毛)原来呆过的丹弗斯的,这叫混血。其实西门子抱来的孩子,进门后都要“混血治疗”的。
    别把西门子不当回事,西门子有其长处。所谓人有所长言长,物有所短避短。对不对?
    讨论技术问题,不要相互攻击。期待国内哪个公司的仪表东东,也能够走上国际大舞台,和西门子,艾默生,衡河,E+H等等,一较高下。
    切忌一点“盖”面!

期待从这个论坛里,学到些仪表知识!!!!!! 顶上去!!!!

网友K:
市场可以检验产品的真实价值,应用的问题各个厂家都会有,不必抓住一点不放。

网友H(2007-09-01):
烧成灰的毛,你眼里毕业不到两年都是孩子的话,那你是自控行业的元老?敢问工龄几何?那你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是后来人学习的榜样,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能以偏概全。 不要不重视新人,你了解的未必有他们多。倚老卖老的时代不存在了。
我没有感觉到行文激动,如果有冒犯之处,请多多见谅。我只是对你所表达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免以误传误。

“这家代理商是你们在上海地区的一级代理,也算是赫赫有名,这就是你所谓的个人行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想这算不上偏激想法吧?”

据我所知,西门子对客户是本着绝对负责任的态度。感谢你所提出的这种情况,我也会去了解真相。

“还有如果你不知道丹佛斯,可以问问你领导,你们西门子流量计的老东家是谁?!”

我了解一点,没有必要问其他人员。只是我接触的原丹佛斯的人员非常友好,实事求是,做事有风度。不了解原来还有少数离开的,其中有的离开后还跟丹佛斯对着做。我前几天刚到北京某电力公司,看到91年安装的原丹佛斯超声波热能计还在正常应用,原丹佛斯质量是不错。

是啊,西门子仪表的历史也就四五年,
唉,真是拼拼凑凑的四五年啊,
也不容易原来一个没生产过仪表的厂家,强迫一群学自控出身的小朋友去搞仪表......
所以老鬼子的国家没一个敢用,又是中国人给鬼子们当了回试验品

就这几句,就说明你不实事求是,而且完全不了解西门子。据我了解,在山东某工况,至今仍然在使用西门子指针式压力变送器。用户已经使用有15年了。
西门子过程仪表在德国使用的数量最多,每年的销售业绩最大。据我了解,西门子推出一款产品用于中国,至少2年前就已经在德国有产品在做性能测试了。我可以以个人名义保证,西门子过程仪表没有任何一款测试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应用。西门子推出的所有产品,都是取得各种认证后,才投向中国市场。
当然你所说的“中国人给鬼子们当了回试验品”,我对此种行为也非常不满,我在上海曹泾某跨国化工公司里,听说有部分外资产品在这里做测试,出了不少问题,难为咱们的中国工程师了。这里就不具体罗列其公司名称了。

日月剑,说得非常的好!!!我也真心希望国内的哪个公司的仪表东东,能够走上国际大舞台!

网友L(2007-10-23):
可以争论,但各自的仪表有各自的长处,关键在用户。厂家说得再好,得不到用户的好评,一切都是白说!呵呵

网友M(2009-04-20):
求助:现用妙声力xls-30型换能器  出现读数错误及LOE   而将换能器取出测试功能正常 (原煤仓直径8.4M  高16.12M)。换能器放入煤仓出现错误。调整参数也不行。

楼主:
变送器以LU01为例

如果显示“LOE”,确保:
1、 监测的物料(目标)表面在探头的最大量程范围内
2、 探头(P004)值和所使用的探头匹配
3、 探头正确定位和对准
(参阅探头操作手册以得到最大量程,安装和大致的对准指南)
为了得到最优的性能,在调整探头对准的同时,监测整个测量量程内各种料位处的回波
置信度(P805)。当完成时,将探头对准在对所有料位的最佳角度上。

网友N:
一切争论的起因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应用”一文的作者只介绍了一般情况下的应用,而没有阐述网友提出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应用。一句话,作者没有交代清楚该产品的应用环境和前提条件。希望作者不吝续说。

网友O:
我现在的在用一个工程。10几个仓,调试到现在,就西门子的那个料位计出问题,同样的仓拿其他品牌的来测,回波干扰不是太大,旦现在这款回波曲线干扰太多,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楼上精通西门子仪表的给点意见。

原来打算推西门子的仪表的,旦现在用下来感觉不怎么样,个人见解,可能是我用的太少。

现场时6米的仓,用10的量程的传感器,高料位时挺正常,就是在低料位时回波太多

网友P:
回复 网友Q:

能否把现场情况详细说明下!如需解答 可电话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的在用一个工程。10几个仓,调试到现在,就西门子的那个料位计出问题,同样的仓拿其他品牌的来测,回波干扰不是太大,旦现在这款回波曲线干扰太多,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楼上精通西门子仪表的给点意见。

原来打算推西门子的仪表的,旦现在用下来感觉不怎么样,个人见解,可能是我用的太少。

现场时6米的仓,用10的量程的传感器,高料位时挺正常,就是在低料位时回波太多

测量介质是什么状态的?物料面是什么情况?安装位置怎么样?有没有考虑到安装时探头波束角在量程内的覆盖问题,我遇到过探头安装位置不正确,造成物料在低位时,探头的波束能够打在罐壁上,造成多重回波,影响测量。

王工:

ssn@suresonics.com

网友O:
刚从现场回来,问题依然存在,修改很大参数仍然不行。准备叫西门子的人过来

网友N:
各种测量技术都有其工艺条件的局限性.要理性。无端打击鬼子产品不对,但硬挺脖子护鬼子也没必要,一切还是性价比上见,适宜你的必是最好的。供参考。

网友R(2009-07-26):
我是一家生产尿素厂家的仪表技术人员,我们现在尿素3个料仓上使用了西门子妙声力的MILTIRANGER100型料面计和XPS-10型超声波探头,但效果很差,

主要问题出在如我将P006设为3米,P007设为2.8米,当当料位低于3米时,总是指示100%无法消除,即或将P071项设为LOE,我现在都不知该怎么办?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S(2010-12-16):
料位计测量过程中,由于水汽大,造成料位计无法准确测量,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T(2011-05-11):
引用 网友S:
料位计测量过程中,由于水汽大,造成料位计无法准确测量,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U:
俺在那厢,用物理小常识和小学小算术,对超声波,做咧个定性分析

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4/2011041614452300001-1.shtml

.

网友V:
粉仓测量难度不小。。。。。

网友U:
粉料仓,,,

就舌那多如牛毛滴水泥仓吧,听人讲,间隔一段时间,上面轰轰隆隆就要往罐仓里装料,,一装料,那个粉尘弥漫呀

所以呀,超声波也好、雷达也好、激光也好,,,

能不能解决这个“粉尘弥漫”过程对测量滴影响,是个关键,,,而且非常关键

为啥非常关键呢?

因为要控制啥时候终止投料鸟!

万一奶奶滴这时候表计不争气误报咧,导致冒咧罐喷咧仓,水泥满天飞感动市长~~~~~~~~~环保局来罚款

人家不骂贼超声波滴“女马”,不骂贼雷达滴“女马”,,,那人家就不是人,是硅酸盐哩凯~~~~~~~

.

网友W:
如果可以的话,用些重锤式料位计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