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60KW需多大的线

楼主(2007-06-04):
160KW的变频器主回路要用多大的线用于控制水泵

网友A:
看距离远近,远的话建议3*185+1*95,近的小点可以

网友B:
150就可以

网友B:
假如是铝线建议用185的甚至240的

网友C:
看负载而定吗!

网友D:
185保险,电缆越大散热效果越差,看你敷设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E:
用铜排方便

网友F:
要看用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F:
10下五 10个平方以下为线径(截面)的5倍
100上二 100平方以上2倍
25.35四三界 10-25四倍 35-70三倍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穿管八折 25度以上九折 两者同时七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按铝线升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