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帮个忙

楼主(2007-06-04):
我发个图片,麻烦您再帮我看看为啥出错!!!

网友A:
你那点是什么啊!

网友B:
连I/O地址也没有写肯定要报错的。

网友C:
符号没和地址对应——没定义符号。

网友D:
可以看得出,你的符号变量没有定义地址连接

网友E:
看看清楚啊,它是说你的中断程序有问题啊,INT(0),删除看看啊,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都要注意哦,
不过,即使你的地址没有对应的话,也应该是三个错误吧,
你试试吧,
多尝试,就会知道原因的啊

网友F:
地址没写呀!

网友G:
数据流回流了 好象不可以的

网友H:
有没有那个编程软件的中文版的啊!?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谢谢!

楼主:
没有中文版。下载地址是www.autostar.net.cn。如不行我可以给你传过去。我qq号408892768。

网友D:
v3.2版本以上的,可以改为中文模式,tool-option-nomal language -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