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在变频器中的使用

楼主(2007-06-04):
各位高手!!!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公司用到A-B变频器,在厂家成套带来的设备中发现变频器输入端经过一断路器后接一电抗器,但输出端又接一电抗器.请问大家,这样在输入输出都采用电抗器的好处和必要性????

网友A:
1、变频器输入端接一电抗器是保护工频电源减轻或不受载波和谐波的污染;
2、输出端又接一电抗器是对变频输出的交流电中的载波和谐波进行滤除,保护电动机不受载波和谐波的危害,减小电机损耗和温升!

a;lskdjf

网友B:
国外电气设计时考虑比交周全,也不惜成本。

网友C:
简单说就是滤波作用

网友D(2008-07-06):
各位高手!!!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三相进线电抗器在三相全控桥里有啥作用,原理是啥,请详解为感

网友E:
变频器输入端接一电抗器是保护工频电源减轻或不受载波和谐波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