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鄙视某些误人子弟的毕设指导教师

楼主(2007-06-04):
    本人做工业控制已有些年头,设计院、甲方、调试所之类的单位也碰到过很多,也就数这次感觉最窝囊!
    我的一个朋友要做毕业设计,是关于PLC方面的,需要用梯形图编个程序,让我帮着看一下;他的老师让他们画流程图(就是用菱形、椭圆、方框、箭头之类的东西搭出的C语言的流程图)。开始我还不以为然,然后越想越不对劲,梯形图能做出那样的流程图吗?
    翻遍了手头的所有资料,就没有用流程图做的东西!原因我也分析了一下,可能是由于PLC的扫描属于循环扫描,不论你做不做循环,它都会循环执行;而C语言必须得强制循环。PLC的编程语言很多,我也用过象梯形图、FBD、SFC、ST、LL984(昆腾早期的一种语言),象逻辑图之类的东西做一下是有必要的,而象那位所谓的“老师”提出的流程图,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
    想这种老师,还敢带毕业设计,这不是误人子弟是什么?
    要知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即使你不能把你的学生引向正道,也不要把学生引入歧途啊!!

网友A:
编程最重要的是思路,用流程图能清晰的表达编程思路,复杂的程序还是要先画流程图的.
看看西门子S7-200编程手册附录H应用实例,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是先给程序框图,再给程序清单.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真正的程序员一般都先搞定框图.

网友B:
大学老师有几个真才实学

楼主:
to imgg:
   想必您也是学院派的吧!
   咱们在这探讨一下,您觉得用梯形图编程序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去用跳转指令?
   用流程图写PLC程序容易?还是逻辑图写PLC程序容易?

网友C:
本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都被搞晕了!
梯形图不能做出那样的流程图吗?

网友D:
我看imgg跟yusl在整理编程思路上,意见没有差异。

学软件的和学硬件的,用不同的方法(或方式),但目的相同。

我想说,楼主的所言可否有些欠虑?

网友A:
yusl先生:
  我这里只是技术交流,不想有什么派别.
  我觉得技术交流应谦虚些,我听过几位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学术报告,都谦虚的很,记得有人说过,越有学问的人越谦虚.
  我觉得技术交流最好别出现攻击性言语.
  我个人意见,编PLC程序,简单的不用画程序框图.复杂的,如编一个PID控制程序(不是用,是自己编),或涉及到复杂算法的,先设计程序框图要好得多.
  如果要养成好的编程习惯,简单程序也先理清思路,能使程序更局可读性,更简化,严密.
  你说"翻遍了手头的所有资料,就没有用流程图做的东西!"不知我说得那本资料看过没有,对于初学西门子200PLC的来说,那本资料还是不错的,比一些出版社的编程书好多了,那些书大都是抄的这本书.
    简单的顺序控制,不用跳转.而且程序框图里的跳转并不代表具体的跳转指令.重要的是编程思路,算法.

网友E:
不知该咋办了。

网友F:
   是呀应该强烈谴责

网友G:
流程图是捋顺思路一种有用的工具,不宜绝对排斥。没见过的东西很多,不说明什么,只说明需要学习。

网友H:
我觉得编程前做好准备工作,根据工艺编写逻辑流程图是非常有必要的步骤。
而且PLC中有SFC语言,对于流程控制有独到之处。要求学生使用此语言编写也无可厚非。

如果这个老师的要求不在这两个之列,那我也只好叹息了。

网友I:
逻辑简单一点,可以不用画,逻辑复杂些,画流程图能帮助自己理清编程思路。西门子s7-200系统手册的附录中的例子大部分有流程图。

楼主:
我的言辞可能有点激烈,但对于老师的教条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
S7-200的系统手册我也查了一下,2000年版的里面有,到2005版的时候就把流程图给删了,而且2000版里的例子大部分都是跟硬件有关,编手册的人以前可能是做C之类结构性语言的,我见的那个例子用梯形图也就20句,而且逻辑简单,可是老师非得要做流程图!
而且那个毕业生是电子专业的,毕设的重点也是传感器的原理,综上,我也就只能强烈鄙视了!

网友J(2007-08-25):
哪里还有西门子2000年版的手册,可否告知呢??
sxfbo@163.com

网友K:
做设计之前,总是需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流程图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尤其是对于编程的人士,不管是PLC编程,C语言编程,还是编通用程序的VC++,dephi,C#等等,实际上做编程之前,都应该画流程图,理清思路,而不应该是一上来就开始编.编程人员应该具有这样一种严谨的态度.

我不认为这和"学院派"有何关系.只不过有些程序比较简单,头脑中已经能很好地表达流程,此时就不需将流程图画出来而跳过了!!

网友K:
什么是流程图,这里给张截图!

网友L:
流程图对于熟悉工艺、工艺流程简单、或者本行业的精通人士,确实没有必要,因为基本上看梯形图差不多就滤清思路了

但是对于初学者、或者工艺流程非常复杂的话,画流程图和看流程图就非常必要了。它能让编程者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让看程序的人更快、更好的理解编程人的思路、想法,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M(2011-01-19):
也许那是个反映控制要求的工艺流程图,与编程时的流程图还有区别的

网友N:
不管什么图,能传达明白意思就行!没必要争论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