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高速冲床的送料控制是怎样的呢?

楼主(2007-06-04):
高速冲床的送料是什么系统呢,每分钟上千次,精度还能保证1丝。没见过那床子,觉得很神奇,望有了解的大侠进来谈谈

网友A:
“每分钟上千次,精度还能保证1丝”———每秒15,16次,够快!不知是多宽的料,每次进多少?是否可以参考高速步冲机的喂料模式,那个频次精度也不低,就是每次的行程一般较小。

楼主:
在网上常能见到这冲床的广告,这么快的速度真的觉得不可思议,我怀疑那速度需要用纯机械实现了。不过它好象又有个说明,一般用户开到200次每分钟,呵呵,这个补充有点意思

网友B:
这种要求实在太高,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国内做冲床送料控制器的好多家,但机械上能满足这样的恐怕少了,一千次要求也太高,200次好做,控制上主要解决速度与位置的切换,因为要求精度,每次送料的最后行程要由速度控制转为位置控制,要加一个编码器在冲床上,和送料机构做同步。

网友A:
“这个补充有点意思”———不会是厂家玩的文字逻辑把戏:“次数” up to “每分钟上千”,“精度”up to“1丝”吧?!天知道真的“每分钟上千次”时“精度还能保证”多少“丝”?所以必须注释曰:“一般用户开到200次每分钟”,典型的先把人唬住了,再下套。

楼主:
网上搜索到的:
我司的技术实力雄厚,所以技术均由台湾引进,台湾高速冲床生产技术处在世界前列,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由于在大陆生产成本的降低,我司的产品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价格上都有很大的优势。我司的产品冲压精度在0.015mm以内,可达0.01mm,垂直精度可达1.2丝,每分钟行程可达1200次,适合连续冲压。
==========================
真的神奇,不知道最高速时能送多长
还有一段:
3、冲次上写的1200次/分,真的可以做到那么快吗?
回答:XX冲床的冲次可以在规定范围内任意调节,而机器上标注的200-1200次/分,是指机器最高可冲压1200次/分,实际生产中,还需要根据模具的品质、材料的特性、加工的工艺等作一定调节,例如,按大陆的模具水平,需要拉伸的模具一般只会开200次左右,但是裁断的模具可以开到400次……
===========

网友C:
"我司的产品冲压精度在0.015mm以内,可达0.01mm,垂直精度可达1.2丝,每分钟行程可达1200次,适合连续冲压"
根据一般读广告的经验,速度与精度很多时候是分别测试的,就是说,在低速下测最佳精度,在低精度下测最大速度。

网友D:
是机械送料,在800左右,能在精度是2丝左右,这机器我做过,不是冲床本身的精度,而是送料机要求要这精度。

网友E:
下面引用由DA大为在 2007-6-5 17:26:00 发表的内容:
这种要求实在太高,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国内做冲床送料控制器的好多家,但机械上能满足这样的恐怕少了,一千…
--------------------------------------------------------------------------------------------
没有用过伺服速度模式 请问如果伺服用速度模式那么伺服是不能确定位置的嘛 如果要控制位置 是不是要根据冲床上编码器获得位置
(实际送料长度脉冲=伺服速度模式脉冲~反馈+位置模式脉冲)

网友:
“没有用过伺服速度模式 请问如果伺服用速度模式那么伺服是不能确定位置的嘛”
速度模式下,是指望控制器来实现准确定位的。

网友E:
那么 DA大为 说的速度与位置的切换 控制器怎么解决呢

网友:
"DA大为 说的速度与位置的切换 控制器怎么解决呢"
不知道,我不认为需要这样的切换。

网友E:
照你说的应该也不需要 可能是在不需要控制器的情况下,伺服驱动器完成这个动作吧

网友A:
不是切换的问题,还是如何合理规划加减速的问题,以达到高速性与精确性的统一。
如果不需要控制器,仅由伺服驱动器完成这样的高速送料动作,恐怕能胜任此目的伺服也不比控制器加通用伺服的价格低了!

网友F:
能否简要介绍下高速冲床的工作原理?

网友G:
每分钟1000次指标当然是有条件的,如冲头的行程,进给的步距。
这个指标确实可以达到。

网友H:
电脑打阻缝纫机每分钟送料2000多次.

网友I:
我们公司有台机器和高速冲床差不多原理,是用ct的伺服,但是速度在200次左右还行,高了就不知道了!!那位大虾对ct的东西比较了解,可以指教下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6-10 17:38:00 发表的内容:
"DA大为 说的速度与位置的切换 控制器怎么解决呢"
不知道,我不认为需要这样的切换…
--------------------------------------------------------------------------------------------
如果想做的速度快,精度高,可以这样做,我们用运动控制器改造过不少这样的送料,在冲床上加了编码器,做闭环控制,前段走速度控制,末一小段切换为位置控制确保精度。
我见到市场上有几种控制方式,1、最简单用plc,这样的精度不高,速度不快。
2、专用的送料控制器,也有人用单片机,双cpu做,可能就是为了做上述切换。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
3、就是用通用的运动控制器,在冲床加编码器,我们用这样方式改造了很多冲床,实际上是比较好的方式,但和作送料机的厂家谈,他们又觉得用不起,其实最终客户希望是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
总之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后面两种,可以做到较快的速度和精度,另外加了编码器以后,送料的速度可以和冲床那边同步,可以减少机械冲击,因为我们改造的那机器原来情况是:没有做闭环,送料始终走最快的速度,然后等冲床,改成闭环后送料可以和冲床同步,这样就不必要送料始终走最快的速度,可以减少冲击,还能省点电

楼主:
没必要那么复杂的,装两个接近开关什么的,一个检测冲床抬起允许送料时刻,一个检测闭合禁止送料时刻

网友J(2007-08-17):
青岛双星做冲床送料机,性能很好,可以参观,联系15966943736

网友K(2008-10-05):
济南铸锻所的数控冲床系国内首创的数控冲床,用德国大哈雷液压冲头1.5K次/分钟频率,完全可以满足重复定位精度1丝

网友A:
“1.5K次/分钟频率”———是步冲吗? 如果是,用“液压冲头”似乎就显得老套了一点儿,电动打击器才是高速步冲的发展趋势。

国内首创的东西用的冲头还是进口的,不知这样的首创的核心技术何在?是不是别人用了这样的关键功能部件也一样可以“首创”?

网友L:
机械的多

也有用伺服的

网友M:
供交流伺服,我公司已在多家数控送料机床厂家配套,但是分钟千次还难说。13906469422谭

网友N:
对:大大为 关于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6-10 17:38:00 发表的内容:
  "DA大为 说的速度与位置的切换 控制器怎么解决呢"
不知道,我不认为需要这样的切换…
--------------------------------------------------------------------------------------------
如果想做的速度快,精度高,可以这样做,我们用运动控制器改造过不少这样的送料,在冲床上加了编码器,做闭环控制,前段走速度控制,末一小段切换为位置控制确保精度。
我见到市场上有几种控制方式,1、最简单用plc,这样的精度不高,速度不快。
2、专用的送料控制器,也有人用单片机,双cpu做,可能就是为了做上述切换。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
3、就是用通用的运动控制器,在冲床加编码器,我们用这样方式改造了很多冲床,实际上是比较好的方式,但和作送料机的厂家谈,他们又觉得用不起,其实最终客户希望是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
总之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后面两种,可以做到较快的速度和精度,另外加了编码器以后,送料的速度可以和冲床那边同步,可以减少机械冲击,因为我们改造的那机器原来情况是:没有做闭环,送料始终走最快的速度,然后等冲床,改成闭环后送料可以和冲床同步,这样就不必要送料始终走最快的速度,可以减少冲击,还能省点电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现在开始对冲床研究,有些不明,请教

你说的运动控制器是数控系统吗?什么牌子的产品。

速度和位置切换做法可以保证精度吗?

对你说的闭环控制比较感兴趣。

网友O:
你好。我现在开始对冲床研究,有些不明,请教

你说的运动控制器是数控系统吗?什么牌子的产品。

速度和位置切换做法可以保证精度吗?

对你说的闭环控制比较感兴趣。

是对冲床的研究机械还是控制部分? 这个玩意差不多做 的很成熟了。包括机械和控制。不过能够做到和日系抗衡的还比较少。主要是在机械结构部分。在高频率运动下,床身的平衡,包括模具制造,都是问题。相对来说控制还算好处理!

网友N:
你好。我现在开始对冲床研究,有些不明,请教

你说的运动控制器是数控系统吗?什么牌子的产品。

速度和位置切换做法可以保证精度吗?

对你说的闭环控制比较感兴趣。

控制部分。那位可以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P:
是对冲床的研究机械还是控制部分? 这个玩意差不多做 的很成熟了。包括机械和控制。不过能够做到和日系抗衡的还比较少。主要是在机械结构部分。在高频率运动下,床身的平衡,包括模具制造,都是问题。相对来说控制还算好处理!

上家應是對五金沖壓有些造詣的!

我是專做臺灣,日本沖床維修工作的,已有十年經驗。第一:據我了解,目前最快的沖床是瑞士的,前年高交會,他們展出一臺1800RPM的高速沖床。第二:所有高速沖床的送料系統都是機械式的,電控完全做不到。第三:目前,電控的送料系統只應用于350RPM以下的。第四:350RPM以上的高速沖床要有精密設計制作的模具相配合。第五:350RPM以上的高速沖床要有精密的減震系統相配合。第六:350RPM以上的高速沖床要有優良的沖剪油液相配合。

www.jianda888.cn    有空可相互學習。

网友Q(2008-11-04):
请教,电动打击器是啥东东?

网友A:
具体东东没见过,展会上做步冲的有这样宣传,估计概念上有些类似于全电动注塑(以电伺服取代液压伺服)。

网友R:
世界最快的冲床现在做到了每分钟冲压4000次

网友S(2009-11-08):
        我是维修冲床的,在德昌电机集团工作。我们车间有日本的,美国的,台湾的,国内的高速冲床。瑞士的冲床最先进,机械送料,可以响应1200RPM的速度,而且调节非常方便。我现在在改造国内的一台送料器,以前是机械式,现在改成电子式,用松下伺服器,今天调试通电时伺服马达在启动和停止有咔咔的响声,而且有时还会来回蠕动。我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常规自动增益调整。不知道是哪些参数没有设定好,哪位师傅指点一下?伺服马达是5KW。

网友T:
今天调试通电时伺服马达在启动和停止有咔咔的响声,而且有时还会来回蠕动。……常规自动增益调整

我觉得应该是伺服的比例增益不够。但是比例增益不是可以单独任意增加的。

网友U(2009-12-12):
高速冲床的送料机基本上都是纯机械式的,根本不用电控。现在国内的伺服送料机速度能达到600次已经很不错了,而且送料精度也不理想。

网友V:
“每分钟上千次,精度还能保证1丝”———不一定是同时达到。

比如通信速率:1200米、1M速率,不要认为是一个系统、一个条件。

再仔细看下说明书,如果没有专门说明,请按上面思路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