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
关于并网发电的两部发电机

楼主(2007-06-04):
现我们有两部发电机(一部520KW新机,另一部800KW旧机)并网发电,800KW 发电机的使用功率为200KW(表显示)电流为700A左右,520KW发电机的使用功率为300KW但电流只有400A,请教各位了,为什么?

网友A:
800w的电柜有问题,多是打自动和手动的转换开关坏了

网友B:
首先应检查各台机的电流测量电路有没有问题。如果电流测量电路没有问题,那就是两台发电机所带的无功有较大的分配不平衡。可以通过减小800kW机的励磁电流,增大520kW发电机励磁电流来使无功分配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