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系统冗余服务器问题!

楼主(2007-06-04):
   冗余服务器问题一:两台服务器也就是电脑名分别以A、B结尾命名的,分别安装PKS系统(R200),这两台服务器上安装的PKS系统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大吗?这两套PKS系统在A、B服务器上的作用一样吗?我装的为什么A服务器上DBadmin里面没有各种数据库工具,就是初始化、备份、恢复等等这些工具。而B服务器却什么都有。这是为什么?
    冗余服务器问题二:做冗余服务器时,两台服务器也就是电脑名分别以A、B结尾命名的。那么他们哪一个是主服务器呢?资料上说的是先开机的为主的,另一个为备份。这里有一点不明白:这个先开机为主是指第一次开机确定谁是主服务器呢?以后这台一直是主服务器,还是每次开机每次都要确定哪一台是主服务器呢?比如说:
     1、A先开机,A是主服务器,B为备份的,是不是以后不管哪台先开机A都是为主服务器。
     2、这次A先开机,A是主服务器,B为备份的,而下次B先开机,那么B变为主服务器,A为备份的。也就是说主从服务器根据每一次开机时的先后顺序确定的吗?
     我这里遇到一个问题:现在我做的系统是B(名字以B结尾的电脑)为主服务器,为什么他一直是主服务器,不管我先开哪台服务器?
     我这两种看法那种接近正确的说法呢?请高人指点,并请结合我的上面的认知给我讲下冗余服务器的配置吧,谢谢!
第二个问题:在登陆Control Builder和DB时账户和密码都正确的情况下,在B服务器也就是在主服务上登陆时必须把A服务器关掉,不然会提示Invalid user name或者说连接不到ERDB呢,并且登陆不上。把A服务器关掉之后可以登上但是要等很长时间,2-3分钟才能登上。特别慢,这是为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LINK0和LINK1是指的ControlNET的两根同轴电缆呢,还是指的从服务器到操作员站之间的信息网络呢?
   请高人给小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07-07-13):
我也是存在这样的迷惑....
那位高人能讲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