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向Quantum plc 400001 赋值

楼主(2007-06-04):
本人初学,一直不知如何向300001 400001 赋值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300001是输入用的
400000是用在存储的啊

网友B:
300001是AI输入只读,400001是AO输出是可读写的

网友C:
直接MOVE进去就可以了400001是读的只能看到

网友D:
用算术运算功能块,或用MOVE   都能使400001赋值。只要数据不超范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