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应多大?

楼主(2007-06-04):
我想问一下大家,一般工厂设备的接地电阻用摇表测量时值应该是多大的才合格?

网友A:
用摇表是测不出来的。电阻应该小于4欧。
得用专用仪器。

网友B:
用接地摇表测才行!!

网友C:
电阻应该小于4欧

网友D:
接地摇表是什么样的?呵呵
我还没有用过,是不是和普通的绝缘摇表一样啊,也是一个发电机提供电压来测量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想再知一个问题,具体是怎么测量的,能不能说一个步骤?

网友C:
一个叫兆欧表测绝缘电阻。单位兆欧
一个叫接地电阻摇表。单位欧

网友E:
接地摇表有三个端子,两根接地线.一个端子接接地极,另两个端子接自带地线.地线间隔好象是50米以上.摇表上有说明.

网友F:
论坛有你问的内容,搜一下.

网友G:
电阻应该小于4欧,用接地电阻表测量

网友H(2011-08-19):
4欧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网友I:
变压器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小于等于4欧     避雷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小于等于10欧          自动控制系统用接地极最好单独设置,其接地电阻小于等于10欧

网友J(2011-10-19):
有专门的测接地电阻的表吧

好像原来就是电桥平衡

网友K:
楼上说的对,要小于4欧www.hncgq.com

网友L:
小于4欧

网友M:
小于4欧,用接地电阻表测量

网友N:
接地摇表有三个端子,一个是电压端子,一个是电流端子,一个是接地端子。如果是避雷器的接地电阻是小于4欧姆;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