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信号功放问题

楼主(2007-06-04):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正在进行一个电机控制项目,有了电机运动控制卡,还有27v10a的直流有刷力矩电机,需要一个将控制卡的PWM信号放大驱动电机的驱动器,不知道是否有现成的产品,怎么选用,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用“控制卡的PWM信号”,那么楼主还缺一套桥式功率驱动器和电流传感器,不知“27v10a的直流有刷力矩电机”需要多大驱动电流?多高驱动电压?若是低压小功率的,市面上有现成的集成模块卖,去询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