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报F0021

楼主(2007-06-05):
没有说明书真是麻烦,这变频一启动就报F0021,哪位给说下是什么故障类型,谢谢

网友A:
接地故障
说明书可以在本网站下或者siemens网站下

网友B(2007-08-07):
查到故障点没有!我也在寻求此帮助

网友C:
可能故障在电流反馈

网友D:
如果拖了电机而有一项没输出也会出现这个故障,检测部分有问题也会引起!

网友E:
据说风扇一路供电滤波电容漏电也会造成

网友F(2007-10-22):
“据说风扇一路供电滤波电容漏电也会造成”;请问具体位置?确实风扇输出电压低,有QQ号吗?想请教,我的QQ:44485959

网友F:
请liuhongshan留手机号,以便请教;联系13004308127

网友G:
低价供应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电路板http://www.bpqp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