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马路照明灯的表示符号

楼主(2007-06-05):
哪位朋友知道马路照明灯的符号及好一点的型号,老烦提供!先谢了1

楼主:
怎么只有看的没有说的啊,我指的是在绘图的时候,不会和普通灯一样的表示符号吧,我想选一种即节能又亮的路灯.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圆圈里头加个叉,旁边画个马——开个玩笑。马路照明灯和普通灯没什么不同吧。假如这样区别,厕所和厨房灯、走廊灯怎么画。

楼主:
呵呵,谢谢周公!我知道圆圈里头加个叉,可是出来的图不好看,想问还有别的什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