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电机

楼主(2007-06-05):
当面板操作器上进行了一系列设置过后,上位机再发送命令给驱动器的话,这些原先的设置会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A:
说具体一点啊!

楼主:
驱动器上的面板操作器,我先前手动输入一些数据,让电机转。
现在,想通过电脑来控制它,不知道电机执行的时候,是按面板上手动的执行还是按电脑给的控制命令执行?
需要将电脑的控制命令和手动的设置进行匹配么?

网友B:
用什么方式连的电脑? 如果未通过电脑修改伺服参数,则手动设置不会改变,让电机转,只是某种指令而已,手动,电脑操作只是不同的途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