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叉滚柱导轨副

楼主(2007-06-05):
请问什么是交叉滚柱导轨副?是否像X,Y工作台一样能实现X,Y方向的微量进给?

网友A:
“交叉滚柱导轨副”是一种滚动导轨(或曰直线轴承)的类型,理论上只有一个自由度,即一维直线运动,其优势在于通过相互交叉排列的两列滚柱在双V形导轨面上的滚动接触,可以在其它被限制的自由度上提供很高的支撑刚度。

楼主:
谢谢版主回信!每次都是版主给我指导,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