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07-06-05):
我有台松下伺服驱动器及马达,驱动器型号:MSDA083A1A,用三菱PLC FX2N32MT控制输入脉冲,怎么也不工作,(电源是3*220V,我用的是2*220V);驱动器接线为7脚为DC24V+;41脚为DC24-;29脚为伺服ON(开);6脚接脉冲输入,5脚为DC24+和DC24-都试过,不行,33脚连与不连DC24-都试过不行,请各位大佬指教,多谢!

网友A:
除非讲给特熟悉该伺服的人,否则这么讲,无异于天书,建议仔细查看厂家说明书的连接要求和示例。

另,“电源是3*220V,我用的是2*220V”,伺服有没有报错或提示。

楼主:
伺服没有报警,要如果讲,你们才能帮得上帮呢

网友B:
这样的,其实你可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邮件或是电话。让松下的高手为您专门解决,也许更好。当然,解决后,告诉大家的方法阿

网友C:
驱动器接线为7脚为DC24V+;41脚为0V,29脚为0V;1、2脚接24V+:4、6脚接脉冲输入。现在都可以运行了。

网友D:
  多谢各位!我的邮箱为:GDZD-2004@126.COM
                    QQ:450785768
 希望大家相互帮助

网友D:
TO :lihaiyan
   1、2脚接24V+:请问1、2脚是作什么用的,说明书上没有,而且说不用接线呢。

网友E:
搞定了吗?应该是管脚3/4/5/6接脉冲信号.

网友F(2008-01-29):
我有个朋友在接线测试时也有接1脚和2脚.
1脚和3脚之间,2脚和5脚之间内部用2.2K的电阻连接,所以1426等同3456

网友G(2008-03-08):
是不是左右限位参数没有设定,使能信号

网友H:
第一我用脉冲输入不用5,6脚.而用3,4脚,
  第二确认有没有脉冲输出,用三菱F系列如未用特殊模块,应用高速脉冲指令,且指定用于晶体管输出,Y0和Y1两点
  第三CCW,CW的8,9脚有没有短接或设置无效

网友I:
仔细看说明书,按接线图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J(2008-07-11):
按接线图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K(2009-05-02):
位置控制方式
COM+(7脚)接+12~24VDC,COM-(41脚)接该直流电源地;SRV-ON(29脚)接COM-;
PLUS1(3脚)、SIGN1(5脚)接脉冲源的电源正极(+5V);
PLUS2(4脚)接脉冲信号,SIGN(6脚)接方向信号;
参数No.02设置为0,No42设置为3,No43设置为1;
PLUS(4脚)送入脉冲信号,即可使电机转动;改变SIGN2即可改变电机转向。
另外,调整参数No.46、No.4B,可改变电机每转所需的脉冲数(即电子齿轮)。
内部速度控制方式
COM+(7脚)接+12~24VDC,COM-(41脚)接该直流电源地;SRV-ON(29脚)接COM-;
参数No.53、No.05设置为1:(注此类参数修改后应写入EEPROM,并重新上电)
调节参数No.53,即可使电机转动。参数值即为转速,正值反时针旋转,负值顺时针旋转。

网友L:
按你以上说的情况,运行不起来的原因:1,接线,端子:7----24V,41和29接0V。另外你用的是24V电源,如果是A4系列,脉冲输入就应该是1和4,方向应该是2和6.如果你是A的,脉冲输入是3和4,方向输入是5和6,但要串2K电阻。2,参数设置最基本的是PR02=0,PR04=1,PR40=0,PR43=1,PR41=0,PR42=3,而PR4B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M(2009-09-17):
请问那位大师有松下MDDA153A1A的使用手册啊,谢谢了,yinshuachina@yeah.net

网友N:
这个问题常常有发生,有的客户就是自己设置了参数,后来专业的热你去改业不行

建议是用PANATEN 把参数初始化,再按照14楼的设置一遍就OKl饿

网友O:
楼上的看来很专业啊

C,Drop-銳

网友:
第一你接线一定有问题.........二,参数设置应该也不对,三,你PLC理的程序是否对哦

网友P(2010-04-07):
我正要做,不用外接功能模块吗

网友Q:
今天看了公司的松下伺服 然后到松下网站 怎么找不到中文的资料啊  有多是E文的 请问有中文的资料 因为我最近的项目是用松下伺服 松下型号 MADDT1205053 谁有资料啊 麻烦发我121134658@qq.com邮箱

我做位置控制 包括接线  设置参数

网友R:
请问你有的是A4的还是A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