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有没有带输入输出控制的屏

楼主(2007-06-05):
就是触摸屏带有I/O控制扩展

网友A:
台达还没有。很少有触摸屏有,为数不多的屏带I/O,作为控制用或报警。

楼主:
我找到一些资料好像台达有这样的屏
有谁用过这种屏没有?

网友B:
HAKKO有这样的功能,有一个附件V-I/O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网友C:
delta有可以带输入输出的屏,选择AE系列,选配功能卡就可以了

楼主:
TO:一点意见:
可是我在最新的编辑软件里,没有找到这个功能啊,不知道你是否用过呢?

网友D:
这个版本软件目前没有公开发布,所以你现在的软件里面看不到。
软件把台达PLC的编程软件嵌入进去了,和编写PLC程序一模一样。

楼主:
请问王工,台达有这样的屏吗?是否已经投入市场,他的价位比普通的屏高出多少

网友C:
屏就是普通的AE系列的屏,功能卡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