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有短粗有细长

楼主(2007-06-05):
电动机有的短粗的(大多数),有细长的,细长的和短粗的有什么区别,细长的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细长的好处是转动惯量小,短粗的不知道。

网友B:
细长的转动惯量小,这样可以用在要求动作迅速准确的场合,比如伺服系统中的伺服电机。

网友C:
短粗的好制造.

网友D:
没说清楚,指转子还是外观?如果指转子长短和型号中L,M,S有关系.

网友E:
楼主说的是伺服电机吧,细长的是追求速度,因为它惯量低,短粗的是追求精度,因为它高惯量,这是最简单最合理的解释.加工中心的配置就这样.

网友F:
  “电动机有的短粗的(大多数),有细长的,细长的和短粗的有什么区别,细长的有什么好处呢?”

1、细长的主要是在电机相关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增大电机功率,节省材料、生产成本,多用于全封闭式异步电机;
2、短粗的主要考虑增大电机转矩、增大电机通风散热条件,多用于大功率、高转矩、开启式异步电机;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大型的电机比较明显。

网友H:
细长的,电机有速度,控制有精度。

网友I:
就同一种电机而言,一般的短粗的极对数多,转速慢。细长的极对数少,转速高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J(2023-04-24):
引用 网友I:
就同一种电机而言,一般的短粗的极对数多,转速慢。细长的极对数少,转速高...



有更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K:
短粗的效率低,细长的都节能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