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请问小型的造纸生产线变频器驱动,用那一种同步控制器好呢?

楼主(2007-06-05):
大家好!一般小型的纸厂改变频器传动,一般4到6个点,我想用同步控制器比例输出0-10V的电压控制,但是我不知道谁家的同步控制器好?请有经验的师傅说说吧!
另外我准备用 深圳正弦变频器,请问这个牌子的变频器好用吗?

网友A:
建议加个小型PLC+模拟量输出模块,这样做比较灵活,也便于维修,故障率也低

楼主:
lmhx:你好! 我只是维修变频器的, 我不会编程的, 小型PLC+模拟量输出模块一定要编程吧!我只是见过造纸生产线上用一个西门子工业PC机显示线速,用西门子的S7-200PLC输出模拟电压控制.也见过用同步控制器控制的,同步控制器也达到用户的要求;我只是想用同步控制器使用.
听讲szalpha经常用同步控制器控制造纸生产线同步的.

网友A:
如果你坚持用同步器,我也没办法,你是哪里的?大家都是朋友,我可以帮你联系联系。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B:
台达有同步控制器。

网友C(2007-08-17):
我们用的是4个 安川变频器同步传动 加的是 台达同步控制器

网友D:
建议使用,丹佛斯VLT5000专用同步控制器,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也可以采用并联电机的控制方式。

网友A:
并联电机的控制方式在造纸传动中很少用

网友E:
台达的同步器不能用,它的输出比例系数为1时放大系数为1,从0.00到1共可调100个数,所以每动一个数既动了百分这一。比如你的上一级给定为10V,把这一级的比比例系数从1调为0.99动了一个数电压变为9.9V,电压动了0.1V.当10V对应电机1480转时9.9V对应1465.2转,每动一个数转速波动10多转。它的比例是个百分数,满足不了工艺。

网友F(2007-09-28):
我和你的是相同的问题?选用的是台达的同步控制器,采用的模拟量控制,但是纸机还是有点时快时慢,有时要断纸,也同时请叫专业人士,采用那种方式闭环控制好?谢谢指点?

网友G:
台达同步器加闭环控制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A:
,但是纸机还是有点时快时慢
先查一下给定是否变化很大,在保证给定稳定的前提下,保证变频的稳定性

网友H:
最好还是用PLC

网友I(2011-09-18):
PLC是比较适合这个工作的

网友J(2012-02-26):
同步控制器 同步调节器专家
www.shbx.b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