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014和9015三极管管脚的排列

楼主(2007-06-05):
请教各位老师,9014和9015三极管管脚的是如何排列的?
谢谢!

网友A:
有万用表吗?有量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B:
http://www.ekeyu.com/upfile/pdf/2007030316534157873.pdf

楼主:
9014和9015三极管都是NPN的吗??

网友C:
9014为NPN三极管,9015为PNP三极管;面向有型号面依次为e,b,c

网友D(2011-02-13):
一般情况为面向有型号面依次为e,b,c ,有些上面有标明CBE的

网友E:
9014为NPN三极管,9015为PNP三极管;有型号平面对自己,管脚向下,从左到右的管脚排列依次为e,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