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跟单片机怎么通讯?

楼主(2007-06-05):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支持单片机的?通讯一起来麻烦吗?是不是像与PLC通讯一样简单?

网友A:
你说对了.
基本上现在的触摸屏都支持与单片机的通讯.

网友B: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用MODBUS-RTU,做通讯处理,有两线制和四线的区别,其实通用的就是和变频通讯也是一样的,EVIEW处理过很多这个问题,美的商用空调都是和单片机做的处理,QQ:67794189

网友C:
昆仑通态NTOUCH可以,带WINCE系统和MCGSE组态软件,与单片机可以使用MODBUS标准通讯,另外我们提供高级开发包,客户可以自己开发驱动,这样就可以和你的单片机任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