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直流调速装置控制两台电机

楼主(2007-06-05):
   我们厂里使用的出钢机是用两台直流装置分别控制两台直流电机联动使用的,在实际使用中两台电机无法完全同步。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如果用一台调速器可不可以带两台电机,并能单机或联机使用?

网友A:
不可以,因为你的系统对速度的要求较高,会有速度反馈,两台电动机的负载是有区别的,当用一台调速器时用那一台电动机反馈呢?

网友B: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到是有。但直流调速电机好象不可以。
主要是电机驱动器的输出功率还有就是电机的参数一定要相同,。当然也可以试试,就是只采一台电机的反馈信号而驱动器的输出同时接两台电机。但是驱动器的功率=电机A+电机B才可以试。

楼主:
我也担心电机负载不一样。电机铭牌是一样的。

网友C:
取一台的信号可以试试
但不知这2台直流装置能否设置主从,可以一试

网友D:
我单位用的也是两台直流电机一起来拖动的,但是我们用的是SCR控制柜控制的,是两套控制柜分别控制每个电机的,不过又通过PLC开控制,实际使用中两台电机的速度负载差不多.

楼主:
我这里没有速度反馈还没有plc控制,这有两台装置分别控制两只电机。如果需要改造有什么办法在不更换电机的情况下,使两只电机同步(两只电机好像不能平均分配其负载)?

楼主:
有人想出用一只调速电位计控制两台调速器,希望能到相同的速度,这样的法子好吗?

网友E:
2台直流装置能否设置主从,可以一试

网友F:
还要看具体的控制方案,如果是两个电机刚性连接,可以采用主从的控制方式

网友G:
to 我不懂网络:
1.用两台直流装置分别控制两台直流电机联动使用中,实现两台电机完全同步方法很多,而且完全可以实现.
2.想用一台调速器完全可以带两台电机,并能单机或联机使用.
      具体控制方法请来我公司咨询.   岚洋电气公司:马工

网友H:
我这里有1套装置带2台直流电机,1台加反馈
另一台通过调节励磁电压在一定范围调速
精度比较差

网友I:
to 我不懂网络:
用一只调速电位计控制两台调速器,其实这个很简单,可是一定要弄清楚分别给两台调速器的信号等级是否一样,还要看现场环境是否合适用,如果现场干扰很大,那么当出现不同步时有可能出现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网友J(2007-09-28):
两台调速器连接起来就行了!
控制其中一台的速度,用光纤把速度信号、电流信号同步,再用PID通过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从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