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如何实现摆动

楼主(2007-06-05):
想用电机控制磨床的手摇工作台的手柄,让工作台能够绕轴心摆动,能匀速最好,或者是近似匀速也行,曲柄滑块机构勉强可以,请问还有什么好方法么,或者您有什么机构能实现可以购买的也行。请各位多提意见,谢谢!

网友A:
你说的绕轴心摆动是否指让砂轮产生进给的偏心轮绕轴心的旋转?如果是的话,要考虑的就不是匀速运动的问题,因为摆动速度与滑架运动速度必须严格匹配,才能产生你所需要的曲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磨床上的曲柄滑块的驱动是来自于大滑架运动的原因。如果我理解错了,那么实比较好的匀速运动,就要用一套伺服传动就好了。

楼主:
to老黑牛
不用动砂轮,不是有两个轴吗,一个是水平方向的砂轮轴的旋转,一个是垂直位置的手摇工作台的旋转,我要控制手摇工作台的旋转。

网友B:
磨床是两个限位开关产生位置信号实现摆动的吧。
用普通电机正反转应该就可以做到。
碰到一个限位,正转,碰到另外一个限位,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