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不能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我的step7在将程序编好,开始仿真时,出现了以下问题:当我单击了仿真模块的选项后,会出现:s7wsvapx.exe -应用程序错误
       “0x00409ef6”指令引用的内存不能为read。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

楼主:
我已经装过了

网友B: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系统,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请问step7是不是要安装一个专门仿真软件,才能仿真

网友A:
To 常求教:
   对于300/400的PLC来说,需要安装PLCSIM软件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