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6-05):
爱默生EV20007,5KW,报POFF,更换电容后上电试机正常,发回客户处没过一天又送回来,说是送电时响了一下,拆机一看,控制电源前的滤波器四根腿烧没了三根,线路板上的铜皮烧掉一段,模块炸裂,客户指责我把机器修坏了,可我试机正常才发走的。请教那些原因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A:
怀疑用户把线接反了...或者有螺丝掉在里面短路了

楼主:
拆开模块R相炸了,S、T相和逆变没有事,滤波器后面的压敏电阻C4有拉弧现象,两脚之间线路板烧糊了,郁闷那,搞不清原因害怕换掉模块再炸了就惨了。

网友B:
电源有问题,这种亏吃多了,不信拿台新机器上电试试?当然如果再炸,必须客户买下,这种问题以前厂家培训时讲过,如果压敏电阻炸,无论是否在质保期内,一律不免费修理或者更换!

网友C(2008-04-12):
遇到了和lz相似的故障,爆的地方简直一模一样。现在正在解决Poff故障。看了此贴后,真害怕啊!
也不知道lz最后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