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CPU43412A出现的故障

楼主(2007-06-05):
我维护的系统所用的CPU是43412A,软件是CONCEPT2.6,在改程序时,出现长时间DOWNCHANGE无法传送,在二分钟后弹出错误,程序无法传送,下线后再次上线,还是有DOWNCHANGE项,继续传送程序,正常,在上位机在线程序完全正常,可是实际CPU中的程序未被修改,修改后的程序未被执行,对CPU断电,送电后组态全部丢失,再重新DOWNLOAD程序,弹出有个实型变量错误,对其进行删除,无法删除,查看程序及变量类型均正常,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楼主:
难道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你试试以前能下载正常运行的就程序看吧,上次我用的67160又过改了程序下载完了但是在线一看里面程序还是旧的,并且不能热备传送。后来将更以前的程序传进去旧没问题,只好在没有问题的旧程序上重新修改在下载就没问题了

网友B(2007-07-25):
能把您的程序传给我吗??谢谢!
我想学学!我的邮箱shuaiqi200321@yahoo.com.cn

网友C:
用排除法一步一步试一下: 1备份好你的程序。 2断开PLC电源,拔掉CPU电池10-20分钟(目的是掉电清存储器),接好电池,CPU上电。 3先用串口通讯连一下,cpu的mode模式要在RTU上。 4连接上后,download一下你的程序。下程序时最好只下硬件配置,如果带程序,最好也只带一行,比如简单的一个数字常开输入连接一个数字输出。如果此步有问题,检查你的硬件配置(也有可能操作系统或concept环境有问题)。如果此步不出错,那就有可能逻辑图或以态配置(如果你出错的时候是用以态网通讯)有问题。 如果不行,请详细说明操作中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