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没有开关量,只有模拟量输入的plc吗?

楼主(2007-06-06):
用过没有开关量,只有模拟量输入的plc吗?

网友A:
主机好像没有这种功能,如需要可以选一个主机点数少,然后带一个扩展模块。我做台达的,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黄石科威有带16路模拟量,不带数字量的plc。平均每一路100元。

网友B:
模块化的PLC,只配置模拟量模块即可

楼主:
我不是说配模拟量模块,而是plc的opu模块不带开关量,直接带模拟量。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用PAC,在工控网上搜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