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机制动器保护器的进线方式

楼主(2007-06-06):
电机制动器保护器的进线在应用中两相或三相都可行
哪种更好呢?

网友A(2008-03-20):
电机电子制动器采取单相或两相均可,我们是专业研发和生产的单位,通过长期用户的使用反映,单相需要的控制耐压较底,选用的零部件费用稍少,但客户不少反映是,在电机应用现场大部分没有零线,需要现场安装人员再部设零线,很不方便,所以我们根据现场的提议开发了两相的电子制动器,受到现场技术人员应用的好评.

网友B:
制动比电动机慢一秒左右
怎么办,需要瞬间定位,能不能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