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伺服

楼主(2007-06-06):
我想问一下关于台达伺服上的JOG(+)和JOG(-)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
怎么每人告诉我啊

网友A:
正向点动和抬向点动

网友A:
到处都有“刚刚地”顶过的痕迹啊

网友B:
JOG(+)和JOG(-)是不是在试运行时应用啊,点动一下正转、反转啊

网友C:
所谓“JOG”在多数伺服或控制器上,是指手动运动,或点动运行,如果是按钮,压下则按要求速度、方向等运行,释放停止。

网友D:
有人问JOG,那我就问一下我一直一知半解的MDI(manual data input)模式,版主其它高手能否详细的解说一下?

网友E:
哪儿有MDI的说明?
JOG应该是点动的意思了。

网友C:
“MDI(manual data input)模式”,是指伺服操作吗?
另,MDI在机床数控系统中也指人机界面,类似于HMI的意思,只是叫法不同。

网友D:
好像伺服和数控系统都有这个叫法,我自己理解也是HMI,但是有总觉不完全对!所以就上来取取经!阿有别的解释啊?
自动控制藏经阁——中国工控网论坛!

网友F:
不会吧?MDI与HMI扯到一起?HMI是人机界面呀,MDI是数控系统的一种工作方式,叫手动数据输入,输入一个程序段执行一个程序段。

网友C:
“爱好PLC的”说的“MDI是数控系统的一种工作方式,叫手动数据输入”没错!
不过在数控系统中也习惯于将工控业界的HMI(Human Machine Interface)称作MDI操作面板,这一点有点像PLC在(某些)数控系统中被称为PMC(Programmable Machinetool Controller 可编程机床控制器)。

网友D:
感觉有点类似于半自动!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三菱PLC的DRVA指令怎么控制伺服电机先低速在高速然后低速啊

网友F:
TO波恩兄:蓝夜问的是“那我就问一下我一直一知半解的MDI(manual data input)模式”说得这么明白就不能和MDI操作面板扯上关系了。

网友C:
OK!看来是我扯远了!

网友G(2007-11-15):
JOG+,JOG-代表的是寸动正和寸动反!

网友H:
JOG就是手动吗.

网友I:
这是马达的正反寸动,就我知道的是用来测试马达与驱动器的匹配问题,因为单由资料来选马达是否能和驱动器很好的配合是不够的,驱动器参数设定好后,也需要由寸动来测试马达是否能运行平稳.

网友:
JOG+,JOG-就是代表正反寸动啊,当手动时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J(2018-06-29):
轴的运动方向

网友K:
正转点动和反转点动

网友L:
新人为赚积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