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施耐德)

楼主(2007-06-06):
谁能告诉我有关型号中字母的代表含义
比如施耐德产品的
型号中的
HO、HD、HC、HU
各代表什么含义啊?
谢谢!

网友A:
H : 带散热器的标准产品

表示电机功率( kW)
第一个字母表示小数点位置
0 = 0.1
U = 1.
D = 10.
C = 100.
M = 1000.
例如:
ATV71H075N4   ----->  ATV71 0.75kW 380V-480V  3 相

ATV71HD15N4Z  ----->   ATV71 15kW 380V-480V 3相无图形终端

网友B:
严重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同意上面说的,研究的吧.高手

楼主:
那么软起上面的呢
比如ATS48C25Y
最后的那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有的是Q

楼主:
这个不用回答了
我查到了
是表示电压的范围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那么西门子的变频器呢
比如6SE6440-2UC11-2AA1
6440后面的字母各代表什么

网友D(2009-08-18):
楼上说的是错误的,O代表0.01    U代表0.1  D代表1  C代表10  M代表100

另外  如果按照1楼的说法,他自己举的例子就跟他作出的解释相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