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如何看到4级访问级别的参数

楼主(2007-06-06):
本人有mm440一台,37kw。带载运行一段时间后报f0021,接地故障,停机从新上电又可运行一段时间,查看r0027,电流显示正常,现想查看其r0069三项输出电流参数,但看不到,需四级访问级别,后看说明书须密码才能察看,不知哪位高手有办法查看其参数。谢谢!

网友A:
用高级操作面板AOP才能看的到维修级参数呢。

网友B:
应看roo26直流电压是否正常,正常dc540v左右,看是否过高

楼主:
4号好像是专家级的,直流电压正常。运行后报f0021越来越频繁。

网友C:
那是IGBT有问题或驱动。

网友D: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不知怎样处理????

楼主:
我的变频器在家试的没问题,只是到现场后出现的这种问题!现场湿度有点大,但换一台后运行就没问题,这一台也是运行半小时左右才报的警!然后越来越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