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的总线问题

楼主(2007-06-06):
刚接触绝对值编码器,资料里说该编码器支持CANOPEN总线和PROFIBUS总线,我理解就是
这个编码器有这么一个专门用于和总线通信的端口,是这样吗?
另外如果这个编码器是接在总线上,是不是还要给它设置个节点号,用来确定访问该编码器的地址?

网友A:
是这样的。这顶一下,希望各位高手讨论讨论!!!

楼主:
那么这个编码器的信号是不是只反馈给总线,同时也只接受总线发送给它的指令?而与其他的设备(如变频器,PLC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网友B:
看你的总线类型。
CanOpen 广播式,编码器的数据只管发到总线上,无主从关系;
Profibus-Dp令牌式,就需要接到命令,才发数据,有主从关系。

楼主:
那么“CanOpen 广播式”是不是编码器不停的把它的数据向总线发送?那么多久发送一次该如何设定?是在编码器里设定吗?

网友C:
Canopen可以令牌式的。

现场总线(点对多点)编码器输出最常用的是Profibus-DP和Can open,这些用的比较成熟,而其余有一些如Devicenet,CC-link,Inter-bus等似乎只是针对特定品牌的接口,另外的如Hart,Modbus,我国已经制定了国标的接口,进口的反到没有,国产的倒是有在做的。

我公司可提供的GEMPLE绝对值编码器总线方式:Canopen、profibus-dp、Modbus\RS485自由协议。单圈或多圈
如需资料,可联系上海精浦机电021-32031167

网友D:
是的,通过DIP开关设置与软件一致的站地址,有些通过软件修改站地址.在组态时PLC会给编码器分配数据区,根据定义使用这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