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 s5-135电池问题

楼主(2007-06-06):
在工作中碰到一个问题.刚换的西门子PLC s5-135电池仅仅使用一个月的时间,就会电量不足.请教各位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池或PLC有问题,和环境关系不大,呵呵

网友B:
电池是原装的还是国内买代用的??

楼主:
国内购买的,但是同批电池用在其它PLC上没有问题

网友C(2007-09-15):
不应该,还是检查电池!
你可以查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D:
再次更换电池,如仍有问题就可以排除是电池的问题,再检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