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氨气检测仪

楼主(2007-06-06):
请问氨气检测仪怎样选型?

网友A:
由于氨气可用电化学方式测量,也可以用催化燃烧法测量。
所以首先确认气体探测范围,确认气体探测范围是ppm级别还是%LEL级别,目的是便于按照不同的工作原理选择氨气探测器,电化学方式适合测量ppm级,催化燃烧法适合测量%LEL。
然后针对现场状况,选择防尘型或防爆型探头,选择探测器输出方式(4~20mA或者RS485),在根据探头类型和现场状况选择后端读取设备(带继电器输出的控制器、或PC)

如果还不清楚,欢迎来信来电垂询。我司还可以提供原装进口的探测器和控制仪表。
北京长英科技
陈  进
TEL:+86-10-62140852/4-22
E-mail:digi@lance-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