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批量复位S7-300计数器的方法

楼主(2007-06-06):
因为断电后不知道计数器的内容是否为0,希望能够在OB100里实现批量复位所有计数器。谢谢

网友A:
不清楚您的具体意思,您使用R指令不行?

网友A:
您完全可以在OB100中使用间接寻址,然后编循环程序,一起复位您的计数器。

楼主:
很感谢您的答复。
我以前用三菱的PLC,有一条指令能够直接复位一段定时器、计数器,比如ZRST C100 C120就行了。
后来,转到S7-200,没有直接批量复位指令。上网查找了一下,看到有用R指令,一次性复位一定数量的计数器位,具体忘了,比如160个计数器位,如果是16位的计数器,就能够一次性复位10个计数器。这也算一种灵活使用的方法。
S7-300里面,R指令是位指令,但是不能跟参数。一个R指令只能处理1个计数器/定时器。如果需要在系统启动时初始化那么多定时器、计数器,初始化速度就长了。
不过,您的意见倒也算一个不错的方法。如果方便的话,是否可以直接把程序写给我,谢谢!

网友B:
间接寻址,然后编循环程序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目前只会LAD编程,咋办?

网友C(2010-10-07):
LAD也可以啊,dao